楼主(2012-01-09):
我安装Pro-face编辑软件时总是安装不成功,提示是全少DATA1.cab文件。请高手赐教一下!谢谢! [upload=1]

楼主:
这是截图,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简繁问题

网友B:
引用楼主於汝彪于2012-01-09 19:02发表的 安装Pro-face编辑软件时遇到的问题 :
我安装Pro-face编辑软件时总是安装不成功,提示是全少DATA1.cab文件。请高手赐教一下!谢谢! [upload=1]

你的安裝文件是否是.zip或者是.rar壓縮檔文件?

网友C:
楼上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D:
重现在论坛下个

网友E:
重新下个完整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