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如何兼容CAD2007 和 plc 编程软件

楼主(2012-01-09):
如题 我是做工控的 虽然用XP 就没有那么麻烦, 但我还是想用win7, 毕竟win7是以后的主流啊
求各位工控达人帮助小弟一下

网友A:
用新版的软件嘛。基本上都是OK的。如果不想用新版,用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上再安装你的软件

网友B:
w7 可以兼容 GX-D 哦!

网友C:
WIN7可以装GX,如果不行就装虚拟机,不过CPU一定要是i3以上

网友D:
我的没发现楼主说的问题,所有软件都正常。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AUTO2010我装了半天,主要是注册机第一次能打开,第二次就打不开了,如有类同,新下载一个注册机后,先不忙打开,准备好了,再打开注册。

网友F:
用新版就行

网友G:
1樓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