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择

楼主(2012-01-09):
改一个设备,把单相电机改为三相电机变频调速.变频器是单相110输入,产品规格上写 "最大输出电压"两倍于输入电压,是不是指的是需要用的是三相220V的交流电机?
还有变频调速可以调到200r/min左右吗 ?对电机有影响吗?电机转速为1500r/min。
无独有偶啊

网友A:
首先你的电机要是三相电机 因为这样才可以用变频器 不知道你用的是几极电机 转速=60F/极对数 你这样的转速是很低的 如果长期这样的运转 电机的散热肯定是个问题 所以要用变频电机 低频的情况下电机的扭矩是很小的 如果负载重的话 就需要选用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网友B:
变频器都可以调转速的而且在键盘上都有显示的,只要不超电机的负荷就好了,具体调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就好了,简单的

楼主:
我想问的是电机的选择,那我是选三相220V的电机吗?变频器型号是VFD007S11A,“单相输入110V,三相输出两倍于输入电压”破台达连个技术支持都没的。
电机选择是550W的,极数4,转速1500。用了变频电机,是不是发热问题会基本解决,转速调到200-300左右。
变频调速不是恒扭矩的调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