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离子源电源故障了

楼主(2012-01-10):
这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霍尔离子源电源,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开启300V直流电源电离时,会烧灯丝保险丝,现在弄得有些糊涂了,上图片和主要回路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问题没有,故障出在什么地方,如果有哪位师傅懂得这个,请直接发言或留下手机号码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
烧那个保险?建议将恒压控制板H1、H2分开理解,将调节电位器由小至大调整,断开负载着一区分。
烧10A的灯丝保险,恒压控制板是没有问题的,图片上带灯泡做假负载可以正常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不能电离,电离开始就烧10A的保险,两路电压调压正常的。现在正在确认电离室是否正常。谢谢!!!!
下载积分:+1(胡骄阳) 热心助人

楼主:
今天试验了一下电离室,发现把灯丝电压提高到AC 22V时,正常电离,现在怀疑灯丝变压器有问题。(原先的灯丝电压是15-18V,一开始电离就烧保险了),灯丝电压提高到22V时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很奇怪的现象。不知道是何原因,原听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有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下嘛,为什么开机电离灯丝变压器T1初级电流就相当大呢,在另外一台机上又没有这个问题。电离室已经检查过了,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B(2012-02-09):
电离时变压器次级电流增大,当然初级电流也变大了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