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0):
我用的是Q系plc,还有GOT1000的屏,用透明传输连不上plc,单个连接多好的,触摸屏里系统环境连接设置也对就是连不上求助

网友A:
我不懂,不过先给你顶一下。
我只用过FX系列。

网友B:
是的‘要装os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

网友C:
触摸屏肯定要先装OS才能使用啊,
 最近几天一客户初次选用三菱Q系列PLC与触摸屏GT1550,该客户在使用顶用PLC的编程口(232)与触摸屏直接毗连,在毗连好触摸屏后,调试和修改程序时为方便不时常插扒触摸屏与PLC的毗连电缆选择使用触摸屏的透明传道输送功效,但该客户在使用电缆毗连台式机与触摸屏,触摸屏的路程经过过程电缆与PLC毗连后透明功效并不克不及使用GOT1150有USB、232、422通讯口,而Q系列PLC的编程口为232,故毗连Q系列PLC时,触摸屏的232口将会被占用,使用透明功效时只能用USB口毗连触摸屏 经检查该客户的毗连没有问题,所用的产品也是新的,没有质量问题,经查看触摸屏选型手册上的申明患上知:当使用触摸屏的FA透明功效时PLC的编程软体必须是8.22版以上的,查看用户的编程软体版本是8.18版,将客户安装高版本的软体后,再在软体的传道输送设置中进行简单的设置后就可以通讯上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