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显示问题

楼主(2012-01-10):
设置成小数一位的实数后,显示却不对。不知是什么原因,直接上图: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自己顶住。

楼主:
开始设置的是32位,也不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上两位加起来就完全正确啦!浮点型运算好像只能用32位.设置都要正确才行

网友B:
注意小数位数的自动调整选项!!
!!!

网友C:
数据长度选32位,数据类型选实数 再把最底下的扩展功能--选项 勾上,这时你会发现最顶上的<基本>隔离多了一个<选项>,选中它,把里面的数据类型也选为实数应该就可以显示小数了。如果楼主看不明我写什么,到家园里搜索这个问题就是了,这问题好多人提过了
!!!

网友C:
看看图片吧
下载积分:+2(wbenit) 此楼是正解,谢谢,后面 ..

网友D:
学习了! 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