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使用

楼主(2012-01-10):
各位师傅,我想请教大家一下:在组态王中怎样弄随机数?例如:我想每一次进入一个对话框它都会出现不同的数值,谢谢!!!

网友A:
随机数没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可以是一个有规律的随即变化的数值,但是你每次进入的时间是随即的,那么数值就是随即的。这个使我们做常用的,因为你一要满足有一项随即,那么这个数就可以说有随即的意义。
我之前做的一个动态的适用授权号就是这样,授权号的生成码就看他是什么时候安装的,然后我根据我的算法告诉他密码.

网友B:
我来学习的啊 哈哈!

网友C:
组态王有帮助文件
wananjushi

楼主:
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D:
搞不懂啊

楼主:
我弄过了,还是不行,每一次出来都是0,不懂事那个步骤弄错了
随机寄存器RA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