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4--20MA与0--10V模拟量区别及优缺点。

楼主(2012-01-10):
4--20MA与0--10V模拟量信号有何区别?
各自优点及缺点。
请各位大侠发表一下见解!
多谢!

网友A:
4-20ma一般输入阻抗250-300欧姆,不易受干扰。但维修测量比较麻烦
0-10v一般都是高阻抗输入,易受干扰。但维修 测量 计算都很方便

网友B:
4-20ma可以长距离通讯;0-10v不行

网友C:
1、4-20ma可以长距离传输,0-10v不行。
2、盘后布线0-10v有优势,可以并联。

网友D:
都是高手啊,说的到位
锁螺丝机

网友E:
总结,如以上所述,正确

网友F:
4-20ma适合长距离传输,抗干扰强
wananjushi

网友G:
高手如林,

网友H:
4-20ma断线了可以知道,0-10V不行

网友I:
4-20ma可以长距离传输,抗干扰强
0-10V可以连接2个以上模块,
一般都是4-20MA用得多。

楼主:
多谢 各位 的见解

网友J:
各位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