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S7300的OB35与OB100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1-10):
请教:S7300的OB35与OB100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OB100
在组织块在上电后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OB35
根据设定的时间间隔定时由系统调用。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B:
中断模块吧,OB100上电后接通一个扫描周期.OB35时间中断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