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1N)PLC读取问题

楼主(2012-01-10):
各位大虾:
本人新手,今日读取PLC程序时遇到一问题:
读取PLC中程序 参数 软元件内存时在软件内存读取到48%时弹出对话框(说什么内存超出限制....... 由于中文版
GX-D装在繁体版XP上有些显示乱码)。
PLC运行时需要和人机界面通讯,软元件内存中的数据需要用上吧?
请问可有遇见这种提示的朋友?

楼主:
PLC程序是完整读出。但是不知道软元件内存中的数据有没有全部读出。
我换新PLC后把现在读出的全部写入不知可否正常运行。

楼主:
这个和COM口有关系吗??
连接时COM口是Com11 软件是GX_D 8.86

网友A:
注意com 设置!!!!!!

楼主:
李工的意思是Com口设置问题?
我插上数据线后在设备管理器中看见Com是11 我就在GX-D中选Com11哦!
不知这样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