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三菱FX1S-30MR PLC增加晶体管输出功能

楼主(2012-01-10):
本人的PLC是FX1S-30MR,为了驱动步进电机模块,试着把Y0、Y1两个输出口改成了晶体管的输出形式,获得成功。经过运行,完全正常。
方法是拆下Y0、Y1继电器,根据以下电路图用洞洞板剪两个和继电器一样大小的小板,焊上相应的元器件,再焊到继电器的位置,就可以了,光耦也可以用其它的型号,因我手头只有这种型号的。

网友A:
不错。不过挺考验焊接技术的。拆焊不容易啊。

网友B(2012-02-18):
改天也试一试

网友C:
不错!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D:
电阻如何连接 并接在8050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上吗 还是串接在发射极?

网友D:
有个疑问 控制步进电机 那指令支持吗 1SMT的支持 1SMR的PLC也支持脉冲指令码?

网友E:
太有才啦!改天也试试!

网友F:
高手,学习下,昨天跑去买了个二手FX2s MR滴,回来一看我晕是继电器输出,坑爹啊花我400大洋

网友G:
手艺不错吗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高手,学习下,昨天跑去买了个二手FX2s MR滴,回来一看我晕是继电器输出,坑爹啊花我400大洋
继电器MR 晶体管MT 算当交师傅钱了小哥

网友I:
学习了。
浮躁的社会
zsh340

网友J:
学习了、、、、没有试过。MR的要加MT功能我们一般都是外加1PG

网友K(2013-01-03):
太有才啦!不过频率能达到吗?

网友L:
太有才啦!

网友M:
能实现其基本性能!有没考虑过脉冲频率,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