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寻求一款控制仪表

楼主(2012-01-11):
为了降低成本不想用PLC,用于控制伺服,在仪表上输入脉冲数进行往返运行,最好有485通信可以远程写入数据,不知哪里有这种仪表。

网友A:
这种东东有,但不会比PLC便宜,并且功能没有PLC多,便宜的PLC也就几百就可,为何舍方便求麻烦?

网友B:
FX1S-14MT-001估计700或者多一点就买得到了,CP1E20点晶体管估计500或者多一点就买到了,当然其他的就不说了,你心里有数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你要能够通讯设置脉冲数和速度,那就可以买一体机带文本的,也不超1000

网友C:
如果是只要往返运行可以使用伺服的速度模式,外部接线,速度参数设定
不断向前

网友D:
用信捷的一体机(带显示屏),我用过就带电机很方便,价格600左右。

网友E:
用台达文本显示器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