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求救,在安装PLC软件时,试了多种主法都不成功啊。高手请进。。

楼主(2012-01-11):
描述:跳出的错误画面
我每次安装完都跳出,“"ox1b750fb5"指令引用的"0x97bf6664",该内存不能"written" “ 另一条出现的是“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请问,我该如何处理啊,,是哪的问题,求解,谢谢。。。。
jxh668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系统问题

网友C:
在安装P L C软件时,停止杀毒软件和防火墙软件,某些杀毒软件会影响软件安装。

网友D:
重装系统吧
wananjushi

网友E:
把要装软件放到c盘下在安试试.

网友F:
换个系统,现在很多精简版本的都不好用

网友G:
是安装什么PLC软件

网友H:
买一个系统光盘15元;选择自动安装;20分钟ok了;再在c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