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上手动换自动变频器跳ERR怎么回事

楼主(2012-01-11):
风机上手动换自动变频器跳ERR怎么回事

网友A:
不够清楚 检查一下线路 是不是线路不对啊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你是不是在电机转速很高的时候切入变频的 转速很快的时候接上变频器这时候的电机相当于发电机的 所以变频器会报警 延迟几秒切入就好了

网友C:
冲击电流太大,因该可以做个自动切换装置的比较好,可以在低速时进行。

网友D:
是的;2楼有道理

网友E:
多检查了

网友F:
2楼正解,一般风机在停止状态下切换是不会有此问题发生的。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