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使用?

楼主(2012-01-11):
一台电焊机,可否共地,同时多处焊接工作?

网友A:
就是 这样的啊!!哈哈

网友B:
不能二人同时工作,当一人在焊接时,电压降低,另一人不能引弧。

网友C:
可以共地,我用过
wananjushi

网友D:
要看电焊机的,有的可以的。

网友E:
大哥 百分百可以

网友F:
应该可以的,一般的电焊机不能同时用吧

网友G:
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H: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一台焊机共引出一条地线和一条焊接线。楼主是想用一台焊机引出一条地线和多条焊接线同时工作?那焊机也太强大了吧。

网友I:
问题不大

网友J(2012-04-27):
电焊机功率大,是可以我们用过。

网友K:
可以的按常理都是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