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刚灌入的程序几天之后就丟了

楼主(2012-01-11):
施耐德PLC刚灌入的程序几天之后就丟了,PLC里面的干电池电量也是正常的,具体是什么原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电池线插头接触不良,时断时通。

网友B:
电池电量正常之只是电池的事,至于电池是否能够给存储装置供电中间还有一段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好的

网友C:
施耐德是什么型号?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