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线5相电机该怎么接线,有图

楼主(2012-01-11):
搞清楚了 蓝+黑=蓝 红+茶=红 紫+橙=桔黄 黄+绿=绿 白+灰=黑

楼主:
是把红白两线短在一起接到驱动器上的蓝色端吗????求赐教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帖呢!!

网友A:
弟兄,可以A-B-C-D-E-A工作方式,要精度高点可A-AB-B-BC-C-CD-D-DE-E-EA(AE),就是五相十拍工作;

网友A:
不是有步进电机就可以工作的,还要有一个五相步进驱动器,需要上位机发脉冲或通信,可以是PLC,单片机等.

网友B:
你驱动器与电机要匹配

网友A:
把未端(或首端)并在一起,剩下五根线依从接上就可;

楼主:
我是用的你说的首尾接的,五角星接法,依次接下来,能转动但是会出现个别反转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啊。
红 白 接在驱动器 蓝色接线柱
黄 棕 接在驱动器 红色接线柱
黑 紫 接在驱动器 桔色接线柱
灰 橙 接在驱动器 绿色接线柱
绿 黑 接在驱动器 黑色接线柱
我是这么接的

楼主:
用的东方PH569-B 驱动器是东方UDK5114NW2

网友A:
你能确定上位机发脉冲是五相十拍的吗?假如是有可能线接反,头尾搞错,你要是知道步进电机运行原理,用直流电源就很容易模拟出来.

网友A:
要么五根线首端相并,要么尾端相并,不能首尾相并,你的接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弟兄,明白没有,五组线圈,只能头相并,或尾相并,并后这个中心点不要管它,绝缘处理好就可以,剩下五根线依次接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弟兄,明白没有,五组线圈,只能头相并,或尾相并,并后这个中心点不要管它,绝缘处理好就可以,剩下五根线依次接好就可以。

也试过了 是同样的状况  用PLC发的脉冲,是不是十拍就不清楚了  我很菜的额

网友A:
线的顺序有问题?

网友A:
红黄紫灰绿相并,蓝白茶黑橙分别接ABC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的顺序有问题?

步进上 蓝白茶黑橙分别接驱动器    自上而下  蓝 红 桔 绿 黑(其他的5跟线我捏在了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弟兄,明白没有,五组线圈,只能头相并,或尾相并,并后这个中心点不要管它,绝缘处理好就可以,剩下五根线依次接好就可以。

原来的步进电机用的是一样的吗?是不是2相4拍,或3相6拍的;

楼主:
恩 是一样的,而且我查了步进的线,没有从中间断掉、。

网友A:
为什么换,换之前是一样的状态吗?

网友A:
步进电机反转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纠正功能;

楼主:
从旧设备上拆卸下来的。做实验!!!

楼主:
先要谢谢JUNJIE师傅指导!!!哈哈
程序我就只发脉冲  方向 其他什么都没写

网友A:
“上位机”问题,哈哈!

楼主:
啊!!!我用三菱1N 做的 LD M0 PLSR D200 D201 D202 Y0
LD M1 OUT Y2

网友A:
三菱没做过,以前用单片机做过驱动步进电机实验。

网友A:
弟兄,你用的是脉冲串,驱动器具有环型分配功能,还有细分功能;

楼主:
驱动是环形的

网友C:
你用的程序能不能试着用 绝对凸轮控制(ABSD)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