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有没有PPI通讯,网络读写指令相关的详细教程或例子呢

有的同学,分享下,手册上的打包机那个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用向导做挺简单啊,你在软件上面那行点【工具】然后点【向导】再选择【网络读写】选择执行PPI通信的端口(0或1),配置的网络读写有多少项,向导会自动生成一个子程序,子程序的名称可用默认的,也可以修改,第一项是网络读还是网络写进行选择,有箭头指示,指出远程站的地址即从站站号,指出数据交换的字节数,指出本地(主站)和远程(从站)的数据区域,再点下一项,直至所有的网络读写配置完,该向导要占用一些V存储区,记住后面编程时不要占用该存储区,在主程序用SM0.0调用向导生成的子程序即可,该程序下载到某台PLC,该PLC就为主站,下载时要将程序块和数据块下载到PLC,用向导做比较简单,而且不容易出错,直观易懂。

网友B:
网上太多了。。。。随便买本书也少不了说PPI 嘛。要精解只能靠自己去个个击破了 顺藤摸瓜总会有头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