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要删除之前的程序吗

楼主(2012-01-11):
往已有程序的PLC写入新的程序时,要删除之前的程序吗?刚入手

网友A:
一般不用,写入程序是覆盖式的。

网友B:
不一定,要看你用什么型号PLC,写入什么程序.

网友C:
我用的三菱PLC直接输入就行了,原来的就自动删除了.

网友D:
直接覆盖,有时会删不干净,本人遇到过2次。

网友E:
我用的三菱FX2N-32MR直接可以覆盖。

网友F:
S7-300要删除

网友G:
直接下载就行,新程序自动会覆盖旧程序

网友H:
先删除了再下载进去,不减少很多麻烦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三菱的可以;其他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