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GX Works2 怎么下载设置好的QD75P1参数

楼主(2012-01-11):
GX Works2 怎么下载设置好的QD75P1参数
在写入PLC后面有 CPU模块 和智能功能模块,
可在智能功能模块的下面没有东西可以写入和读取,
还是GX Works2不支持QD75P1。
是GX Works2 1.31H的问题不支持QD75P1上传和下载,
换1.73b问题解决!

网友A:
关于智能模块数据的写入请参考GX Works公共篇的第12.1.4章节。
对于在GX Works中使用智能模块的方法请参考GX Works智能模块操作手册。
Good Luck~

网友B(2012-02-11):
在GX Works2 软件包智能功能模块栏设置新添加QD75P1便可以了

网友C:
看不懂
低调!

网友D:
浮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