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7台深圳正川的变频器进行联动控制,中间加张力电位器,微调。。。。。。7台变频器第一台做主站,其它设定从站,7台变频器所有的485口连接用于启动和停止。中间的6个张力电位器用变频器的自身提供的10V进行微调。。。

问题1.。。。我设定的V/F是0--10V   0--50HZ      第一台主机5V时频率就是25HZ   。。。。我从变频器的应该怎么设置?
问题2.。。。从机的电压比主机高出1V    也就是说主机的电压5V时,从机端口的电压是6V。。。我设定的下限电压为7V上限电压8V  对应的频率是0--50HZ
问题3.。。。我知道我设定错了,, 哪位师傅能具体说下,这个叠加的电压要怎么算,,。。。越详细越好,先谢了
补充问题,,这个不带矢量控制,就是简单的变频器而已,既然间的就说点简单的办法

楼主:
要实现高低可调式不是需要+5和-5V电压呢

网友A:
实现高低可调式不是需要+5和-5V电压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