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系列时钟定时如何编程

楼主(2012-01-11):
根据CPU或者触屏时间定时。比如我要11点关12点开每天如此,希望那位高手将编程的梯形图发到我的邮箱不胜感谢!
chuanjian_gao@tianma.cn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上面有范例

网友B:
思路:取系统时间,比较,输出驱动,仅供参考

网友C:
要用到应用命令,还的设系统时间
wananjushi

网友D:
你都还没说是FX的什么型号PLC哦,程序没人知道怎么写.

网友E(2012-11-12):
路灯程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F:
读取系统时钟利用时钟比较指令驱动输出

网友G:
多看一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