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在英文操作系统的电脑上安装的克隆软件

楼主(2012-01-12):
我们公司的PLC是AB的,电脑的操作系统也是英文的 ,Ghost这个软件却安装不了 高手们帮帮忙吧

网友A:
可能不是因为英文安装不了,而是因为有一个隐藏的引导分区,要用ghost就必须把引导分区干掉,也就是将隐藏分区格式化掉。(不过你要是不了解系统如何安装的话最好不要动)

网友B:
你那个应该是正版的哦。
jxh668

网友C:
原版的GHOST可以用
国内流行的GHOST安装系统是经过打包修改加入了一些东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