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2N-4AD-PT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1-12):
我将PT模块与4个pt100连接 ,然后采集数据,用触摸屏显示出来,但是显示的温度和实际的温度相比,反应总是慢10几秒,将PT100从热水里拿出来,他也要1分钟左右才能显示回到室温
,求解[实际温度是用温度计来测量的]

网友A:
你的温度计从热水里拿出来后也不可能很快回到室温的吧,显示的滞后应该与你的PT模块的采集周期设定有关

楼主:
采集周期怎么设置,我只设置了平均采样次数为4,按理说有延迟不会这么长时间 ,回到室温温度计只要10几秒 ,PT要1分钟 ,

网友B:
确定PT100 拿出后很快就到常温?
我认为这个需要确认!

楼主:
至少温度计比PT100快很多

网友C:
PT100里面有填充物,回温比温度计慢

楼主:
会慢这么多么 ,还有测出的温度比实际温度低3到4度,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D:
你说的实际温度是用标准温度计测量的不?

网友E(2012-04-06):
各通道的值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