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243-1的使用

楼主(2012-01-12):
我现在有6台S7200的PLC(224和226都有),全部挂载CP243-1,我想全部链接到一个HUB上,再把电脑的以太网口与这个HUB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所有的PLC控制(包括程序下载上传、WINCC读写控制等),请问这样操作的实现细节,谢谢

网友A(2012-03-19):
你的硬件已经足够了,2个CP243和PC分别连接到同一个HUB下,先使用PCPPI通讯分别设置每台PLC上挂的CP243,设置不同的IP地址譬如192.168.1.100 192.168.1.110 等,然后在编程软件里面选择设置PG为你PC机用的以太网卡就可以通讯了
CP243的设置过程网上有很多介绍还很详细,这里把CP243做服务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