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2):
我这有款MT506的触摸屏,接上电源和通讯线,下载程序时,面板上的COM灯不亮.也不能传程序.请问是不是触摸屏的通讯口坏了?

网友A:
引用楼主zhujiyuan于2012-01-12 12:01发表的 MT506触摸屏COM灯不亮.急急急! :
我这有款MT506的触摸屏,接上电源和通讯线,下载程序时,面板上的COM灯不亮.也不能传程序.请问是不是触摸屏的通讯口坏了?

人機連上PLC COM燈會閃爍嗎?

楼主:
也不闪亮.触摸屏通电只亮电源灯和CPU灯,不动它,过一会CPU灯也不亮了.按后背复位按钮也没反应.后背四个DIP开关干啥用的?是不是触摸屏系统文件丢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闪亮.触摸屏通电只亮电源灯和CPU灯,不动它,过一会CPU灯也不亮了.按后背复位按钮也没反应.后背四个DIP开关干啥用的?是不是触摸屏系统文件丢失了?

這種屏有問題不足為奇,所以你可以先嘗試找人修理看看,最好是換掉他

楼主:
威纶的触摸屏COM口不会这么容易坏吧? 加上电后COM灯都不亮.没人知道怎么修吗? 好急呀!!!!!!!

网友B:
我用过这种屏,没有发现你说的现象,你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C:
我可以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