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问STEP.7.V5.4中文版SP3 在选择中文安装之后

楼主(2012-01-12):
请问STEP.7.V5.4中文版SP3 在选择中文安装之后 提示未找到ssf文件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直接将文件移到盘根目录下再安装就行了

网友B:
你的路径有中文吧 放根目录安装就OK

网友C:
路径不能太长,最好不要有中文.......

网友D:
我装上了,可是、、、、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