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老师烧坏呢?

楼主(2012-01-12):
老师们,请你们帮我解答个问题,怎么我的PLC输出点老师烧坏呢?我用的的是FX1N-MR的。我应该怎么弄才能避免PLC的输出点不被损坏呢

网友A:
是不是你输出的负载太大了?

网友B:
外加继电器

网友C:
2楼正解

楼主:
我们工厂的机床从设备厂出来的时间就没有中间继电器,现在加的话没有空间了,请问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D:
遇到过高仿常烧点的问题,找厂家换了批就好了!

网友E: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把负载直接接到PLC输出点上滴,这种方法可行,但不能保护PLC输出触点,
所以,如果是直流的话,外接的感情负载里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一般选用IN4007
如果是交流负载的话,需要在负载上的并联一个RC浪涌吸收电路,就是用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后再 并联到负载上。电容选 203 2KV 电阻选1/2W 51欧
以上 GOOD LUCK
也可以到我们的群共同探讨,群号在回复下面。

GOOD LUCK

楼主:
谢谢老师,但是我用的PLC接的是感性负载,并以家装了二级管,但还是吧PLC的点烧坏了

网友F:
是所有点烧坏了呢,还是个别点烧坏了那。如果是个别点的话,是否负载端有短路或接地的可能。

楼主:
o 哦,知道了。谢谢老师们啊

网友G:
外加继电器才是王道啊。

网友H:
6楼的老师讲的不错!

网友I:
6楼说的有道理;但是加继电器最好

网友J:
加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K:
最好外加继电器,在输出回路加保险。基本上就不会烧了。

网友L:
外加继电器动作精度不就降低了吗

网友M:
负载有问题

网友N:
电流大了 用个中间继电器过度下

网友O:
外加继电器是最好的办法,对精度没太大影响。

网友P:
学习学习~我也觉得加继电器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Q:
外加直流24V小的继电器,直流的稳定,

网友R:
如果对时间没有大的要求的话用继电器比较好,如果对时间比较敏感,用可控硅比较好
夜游神

网友S:
过载造成的

网友T:
要看你用的是电感性还是电阻性负载,另外要看你外部负载的大小
http://www.51fcs.cn/
聚友电气维修公司我做过三菱技术,有些事情可以帮助你

网友U:
加继电器隔离吧

网友V:
找师娘啊

网友W:
给触点两边并个电容0.1uf,电压等级是负载额定电压的3倍以上

网友X:
肯定是负载大了

网友Y:
负载大了,外加继电器和可控硅会比较好

网友Z:
楼主,外加继电器!!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AA:
两点需注意:1.负载太大
2.动作过于频繁

网友AB:
加继电器啊

网友AC(2012-02-14):
外加继电器和保险丝

网友AD:
触点按要求要达到10A,其实大家都知道
努力!

网友AD:
负载最好不要接触点,虽然麻烦点。耐点烦把!
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