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中间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12-01-12):
老师们,请问哈直流24V的中间继电器能不能当成交流的中间继电器啊。请告诉哈我的原英吧

楼主:
请告诉我哈原因

楼主:
那请问哈交流24V的中间继电器能当成直流24V的使用吗

网友A: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直流电流是单向的,交流是双向的,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网友C:
其实你看看线圈、铁芯应该可以理解。
交流铁芯是带短路环的,铁芯是多层铁片(硅钢片叠成)。
直流只是一个铁芯。
如果混用,轻则,线圈过热烧毁,重则将电源烧毁,千万不要混用。

网友D:
平静的水面和波涛汹涌的海面是不一样的,频率

网友E:
还是要学点低压电器的常识才行。

网友F:
交流与直流是两个概念

网友G:
我以前试过,交流24V的可以通直流24V用的;但是直流的不能通交流的

网友H:
直流的不能通交流的

网友I:
试下最好

网友J:
请告诉我哈原因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