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2):
我有一台台达EX2系列PLC 与一台日普RC3变频器485通讯  启动停止都可以了  就剩频率没办法读写           我是个初学者 望前辈们 加我QQ139358591帮忙分析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那肯定数值设定不正确,仔细研究一下通讯协议。
谢谢 回复   参数都对的了 就是程序写代码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   该变频器厂家 改了三次版本弄得迷糊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它的说明书上有485通讯协议说明和例子。
谢谢回复   就是程序写代码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   该变频器厂家 改了三次版本弄得迷糊啦

网友C:
首先使用电脑和变频器通信能行不,若是行的话是你写通信程式的问题,若还是不行,就是变频的问题,我也遇到你的情况,不出名的牌子通信方面做得比较差。
谢谢回复  能加QQ详谈吗?

QQ:84818626

网友D:
可能是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报文设置问题,变频器调试软件里可以在线监视 PLC传送过来的控制字和速度字。
谢谢回复  能加QQ详谈吗?

楼主:
多谢师傅们留言    我是个初学者    望前辈们能加我QQ139358591    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E:
通讯协议设定不对
wananjushi

网友F:
既然能通信启停,就说明通信协议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报文内容及格式有否错误,详细看变频器说明书及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