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火炉可控硅炸掉了

楼主(2012-01-12):
今天去退火炉修控制柜,1区温度超温 估计触发器坏断不了电 换触发器(那触发器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得)触发器炸了 然后把可控硅控制极并接旁边一个触发器上 可控硅炸了 是在控制极那边炸出来的(线绝对接正确的),换可控硅再送电还是炸。拆掉,送电,旁边一个也超温断不了电 ,霉的啊,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求大侠
不行的话 我就换固态继电器电路了

网友A:
这样都可以全换新的了

网友B:
估计是楼主把G和K插反了吧

网友C:
支持2樓!! 或是加熱器短路照成

网友D:
也有控制电路出问题,控制电路电压过高也会有问题。

QQ:84818626

网友E:
先把触发电压测一下,看看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检查负载,看看有没有短路现象,最后逐个离线检查可控硅,看看是不是还能受控。

网友F:
看看触发端,并联的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G:
然后把可控硅控制极并接旁边一个触发器上 可控硅炸了 是在控制极那边炸出来的? 可控硅能并接吗?
jxh668

网友H:
不懂行还是别乱来
小问题搞成大问题

网友I:
你所描述的不清楚,让我来猜测一下你的状况
1,你的整流电路是三相半控桥或三相全控桥,半控桥就是三个可控硅三个二极管,全控桥6个可控硅。
2,你其中一个桥臂上的触发电路坏了,用其它桥臂上的信号并联过来。
是这样的情况吗?
如果是这样是不允许的,
1,每个可控硅的触发电路相互间是隔离的,你并联的时候,会造成将高压引到控制极。
2,即使你自己加了隔离变压器在并联也是不行的,因为每个管子导通时间是不同的,你将它并联,就会造成导通时间一样而发生短路。

jxh668

网友H:
一个有钱的人,想做变频器,自己做试验,结果炸掉的模块有几麻袋

网友J:
应该是触发电压的问题

网友K:
同意9楼所述

网友L:
头一次听说可控硅控制极还可以这样并联使用,

网友M:
9楼说得好清楚了。。。。。。

网友N:
长见识了

网友O:
估计可控硅控制的问题
wananjushi

网友P:
9楼说的不错,可能原来是小问题,由于不懂造成大的故障。
绿色的微笑

网友Q:
看不懂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