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L ILC中的KEEP SET输出指令

楼主(2012-01-12):
小弟新手,最近在编写某个程序中用到IL ILC指令编写手动/自动工艺,但是我在这段IL ILC中用到KEEP 和SET指令,可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IL ILC指令的KEEP SET指令在我切换IL ILC过程中保持最后的输出状态,导致手动/自动时程序混乱,请问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我在满足IL时输出IL,ILC中间程序,不满足IL时,IL ILC中间的输出都断开?谢谢大家了

网友A:
IL ILC是锁存和清除锁存指令,KEEP是保持指令,SET是置位指令,建议楼主多看看有关的指令手册,都有例子程序的。

楼主:
...感谢版主回答,我看了下书,明白什么意思了,我已经把KEEP 和SET指令都变成OUT输出了,但是我还是有疑问,在欧姆龙的编程指令中,有没有可以在满足某一条件时,让输出取反的指令?谢谢版主大人指导

楼主:
我在补充下是什么意思,我在IL ILC中用了DIFU 和DIFD指令,由于我采用IL ILC是编写手动/自动程序,所以当我由自动切换成手动时,DIFD指令会给一个信号,但是当我再由手动切换回自动时,这个信号就自动触发了我响应的输出,导致我自动无法正常进行,我的意思是,怎样才可以让我在自动切换到手动时,DIFD不输出信号,或者当我由手动-自动时,DIFD不输出信号,谢谢大家帮忙了,小弟新手~~

网友A:
你可以把手动\自动,用一个PLC的中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做一下联锁就可以了。没必要弄得很复杂。

楼主:
...我就算了用了中间PLC的中间继电器,也是老有这个问题。。。苦恼啊,

网友B:
输出取反?做个输出,然后用NOT该输出标记再输出一次不就行了,非要那么麻烦么?
请教关于IL ILC中的KEEP SET输出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