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2):
平时用得比较多的就是0.5平方 1.0平方之类的线材,选型的时候看到需要4平方 6平方的线,感觉线应该很粗吧 4mm2 6mm2线材是什么概念?

楼主:
比如这线应用到什么上面比较多,感觉太粗啦

网友A:
一般这样配线;1平方线2a

楼主:
有谁能够发个比较图就好,

网友B:
主电路用的,,一般控制电路用线1平方以下,

网友C:
4mm2=0.85mm(直徑)*7股   0.425*0.425*3.14=0.5671625(圓面積)
0.5671625(圓面積)*7(股)=3.9701375  =4mm2
4mm=1.273mm*3.14=4mm
1樓的圖是說:10mm2(銅芯)在鐵管內穿4根時,安全電流為53A

网友D:
4mm2和6mm是指导线的截面积,线径越粗,通过的电流就越大,带载能力就越强。线径与电流的关系可以参考相关数据表格查找,得出一个合理的电流。
电气爱好者

网友E:
引用楼主gali1120107于2012-01-12 20:28发表的 4mm2 6mm2线材是什么概念? :
平时用得比较多的就是0.5平方 1.0平方之类的线材,选型的时候看到需要4平方 6平方的线,感觉线应该很粗吧 4mm2 6mm2线材是什么概念?

不粗,240的才粗呢

网友F:
平时家用4平米以下既可,载流量根据铝材定
wananjushi

网友G:
7楼你用240的? 做的什么行业?

网友H:
240估计是火箭上有的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