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用电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01-12):
我们学校的用电系统,在有的学生房间经常因开日光灯或电脑而断电,厂家给的理由是因镇流器质量太好,功率因数太高(1)而造成的,我不信!那位老师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吗?不胜感激!

网友A:
某个地方接触不好。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接触不好或某地方有轻微漏电

网友C:
漏电的可能性大些 再个就是开关了

网友D:
可能有短路地方
wananjushi

网友E:
可能是电子镇流器开启瞬间冲击电流过大;

网友F:
大学的学生宿舍为了保证安全,防止引起火灾事故及限制能耗减少费用,在各宿舍供电线路装入了功率限制装置。电脑是开关电源,上电时因滤波电容器的存在有很大的充电电流造成功率限制装置误动作,日光灯如果是电子镇流器也有此情况。
解决的方法是调整功率限制装置的积分时间或超功率动作延时时间。
个人分析,请同行批评指正。

楼主:
5楼以上的可能不懂什么是用电系统,6,7楼说的还有点眉目,谢谢二位了,欢迎大家继续更深入的讨论。

网友C:
像8楼学习 真会说

网友G:
一般开关电源里都会装有NTC缓冲的。。。保护上电时瞬间充电过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