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和星三角互相切换 看看这主回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2-01-12):
自己做的! 看看是否可以再少用几个接触器?发表下自己的观点呢.下面上图........
下载积分:+5(小蜜蜂) 这个图纸画的清晰,美观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et用了软起干嘛要星三角?

网友B:
这个我是看明白了,ACS510是变频器吧,既然用了变频器那还用星三角做什么?应该是两个接触器就可以了。变频器的RST直接用一个空气开关就可以了,变频器的UVW端接一个接触器,再从三相电源经过一个接触器到电机就完全可以的。
还有就是你电机正常运行的时候是星行还是三角形?
电机的功率多大?
运行的时候是全速还是调速?
如果是全速运行,那么连变频器都省了。
就是调速运行,那也直接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呀。干嘛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工频和变频的切换控制的,一般用在供水方面的居多,从安全方面考虑,你的主电路方案很成熟,最好不要再精简了。
下载积分:+1(月泽) 对 是工频和 ..

网友D:
k1k2k3可以选用刀闸开关如选接触器则在编程时注意,正常使用时把另外一回路断开注意连锁。正常使用采用变频使用,当变频故障时采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
我也觉得 不要在精减接触器了
这东西 要很谨慎 一部小心就怕 短路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切换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在停止的时候,会出现半停止的时候吗?

网友F:
变频器不能用交流接触器;直接进

网友G:
供水系统

网友H:
主电路的设计没问题,二次电路也很重要,记得要软硬件互锁噢。

网友I:
主电路非常到位,控制电路有待完善。

网友J:
。。。。。
主电路:直接空开到变频器,变频器出来到马达。还需接触器?注意变频器功率需大于等于马达功率即可。变频器参数调好(加减速时间,马达电流热保护值)!
控制电路:PLC输入直接受变频器故障信号 ,输出通过继电器直接启动变频器即可。
工控初学者

网友K:
变频器的输出不可以接接触器

网友L:
K5 K6接触器辅助触点一定要互锁啊 ,要不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M:
主回路没问题,但硬件锁不够完善,变频器启动信号应该串入K3、K4、K5各一组常开点,输出没构成回路,启动信号绝对不能给上!

网友D:
图纸很成熟需要谨慎的考虑软启动与星三角的连锁问题逻辑连锁与物理连锁要综合考虑。

网友N:
K5 K6接触器辅助触点一定要互锁啊 ,要不有短路的可能
wananjushi

网友O:
K1和K4没必要用,变频最好直接接空开
软启动和星三角互相切换 看看这主回路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