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CPU工作电源24vDC误接220V AC

楼主(2012-01-12):
电源板
今天居然头晕了,测试程序时候把CPU224XP CN DC/DC/DC的工作电源接在220V上了,结果插头上冒火,
此时才清醒过来,赶紧接上24V DC测试,已经太晚了,什么反应都没有。现在的任务是,我需要确定是不是
只坏了电源板,CPU板有没有损坏,IO板有没有损坏。所以我想把电源板卸载了,给控制部分板子直接上24V DC
电源进行测试,不知道哪两个端子是给控制板子供电的端子?求助

网友A:
看是否是二极管烧了,是的话,更换一下同型号的就成

楼主:
请大侠详细说一下哪个是二极管,或者说明下输出针脚正常的时候是多少电压,图中,上面四个脚是输入电压24V+,24V-,同一行的两个针脚是相通的,关键是下面四个脚分别是多少电压?

网友B:
因为看得不是很清楚,我所说的仅供参考

网友B:
再次提醒一下:在确定这个电源板输出电压正确以前,绝对不要连接到CPU等其他电路板进行测试,以免故障扩大!!!

楼主:
谢谢,虽然还是不知道怎么去测试或者修复,但是还是有点思路了,关键是不知道电源输出的针脚正常应该是多少电压(图中最下面的四个针脚),不然可以用替换法测试了

网友B:
实在不行,你把这板子上我说看不清楚型号的原件拍个大图上来,最好能看清型号的,还有,板子反面也拍一个上来

楼主:
那个你说的看不清的,照片拍不出来,太黑了,我看了下,是两排文字 SG1042N
TS4141
板子背面没有元件,是针脚的焊锡。

网友B:
大概明白了,这两个小芯片是高速开关保护电路,用于过电流、过电压、过载的保护。
电压测量我标注在图上了,凡是红点的都应该在+24V 左右,哪个点没有,就是前级原件坏了,
最终输出就是24V,估计这两个保护电路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坏了一个,可以直接把
坏的那个短接,只用一级保护应急。如果是二极管坏了,可以找电流在1A左右的肖特基二极管
替换。
GOOD LUCK

楼主:
太感谢楼上的大哥了,还亲自测量,感动ing。不过我还想问下,输入输出的针脚电压是多少,这样我就可以用外置的开关电源暂时替代这个电源板,真是麻烦你。

网友B:
我手头没有这个板子,我只是根据你的图纸分析的,这个板子就是一个保护和滤波作用的板子,输出也是24V,
看到图上最右边那个红点了吗??你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和他相连的就是输出电压的针脚了。
再次声明,我没有亲自测量,我所说的仅供参考,哈哈!~!~

网友B:
嘿,这楼主,没动静了啊??结果怎么样反馈一下啊??
是不是不相信我的分析啊??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我把那个红色圆形的(可能是保险作用)短路了,接上电源,还是没有电压输出,所以我现在先不管这个板子的内部电路,我现在想知道这个电源板最终的输出电压是怎么样的,就是最下面的四个针脚,有知情人吗?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用外部开关电源接通控制部分,看能不能正常运行,这样我就可以确定是坏了电源板。

网友C:
我记得PS 出来的应该是10V的电压 ,去网上找找这个型号PS的资源

网友B:
我给你用箭头标出来的是电源的流向,电源从那个保险进来,通过我箭头标的方向给后面的板子供电,
这个板子就是起保护和滤波作用,其最终输出就是24V,我已经给你分析的很明白了,奈何你不相信,
无奈了,等你最后弄明白了你就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给你回复这个帖子,祝你好运吧

网友D:
根据经验看样子这个板可能没问题

楼主:
to:16楼,不是我不相信你的分析,是可能我的板子出问题了,所以现在不能验证你说的输出电压24V,手头也没有零件替换。
我现在是想知道这个板子的输出部分的4个针脚在正常工作时,输出的电压分别是多少,然后我用外置的电源来测试IO板和CPU板,这样我可以用确定是不是只损坏了电源板,如果是这样,我就去直接买个电源板就得了。

网友E:
仅仅是测试IO和CPU板的话,可以将你这个电源板短接掉,直接上24V往后供电,只能是短时间的测试

网友F:
查下稳压集成块!

网友G:
仅仅换保险不管用的,我给你发了个信息,你看看吧,估计你换上保险就会烧,因为你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接错线,除了保险烧坏外,还会有一个保护用的tvs会击穿,,那么你换上保险也是烧掉,根本不管用,只有把那个击穿的tvs换掉或者拆除掉,之后再换上保险就可以用了,。

网友H:
建议:确认输入、输出无短路性故障后才允许通电检查!
先请问能够画出电气原理图吗?如果可以,那问题还好办些,如果不能,还是拿到客服那里去修理吧,或者修理家电的地方,试着看看能否恢复。

网友I:
现在解决没有?哥给你解决吧,你看??
我们公司有很多坏的PLC200 但我可以肯定电源板是好的,你倘若还没解决的话 我可以邮寄一个给你(邮寄费用你出,其他不收任何费用,不过这边有224和226的,你具体需要那个)

楼主:
谢谢各位,还是没有解决,楼上有很多坏的PLC啊,有空可以试试寄给我一个,我的是CPU 224XP,DC/DC/DC,价格你提吧

网友J:
我碰到过一次,结果烧了3个二极管
长期回收拆机/二手/库存/工程余货的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器等工业产品!(长期有效)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K:
9楼说的没错
wananjushi

网友L(2012-02-17):
我亲自测过,下面那2组各是DC24V左右的电压,1组输出26.3V,1组输出23.5V,不管接不接PLC负载,电压始终输出恒定,就是这2组给PLC供电的,找这样的电源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M(2012-11-25):
同样是220V~接到24V,我修好了一个。元件包括邮费花了100元,不过值得。

网友N:
这么麻烦,还不如修一下电源板子,别这样弄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