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接线端子扩展板

楼主(2012-01-12):
松下PLC接线的许多型号采用针式插座进行接线,导致接线很麻烦,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用松下FP-X型号的,都是用接线端子的,而且接线端子插座可拆卸,很方便。

楼主:
我需用FPG系列,因需采用圆弧插补指令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B:
可以尝试才转到接线端子上,编好号! 开第一次有些麻烦以后检修会方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