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制动用气动碟刹来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13):
现在公司有台分切设备新买的,以前这种机型都是采用磁粉制动器,现在这台设备采用的是气动刹车。现在有个麻烦出来了,当我的薄膜收的不圆的时候,它的张力就很难控制的稳定。
这个问题是本身这个刹车的问题还是控制方面可以改进的。哪位大哥熟悉的给讲讲

网友A:
磁粉制动器的刹车力可以控制得很均匀,变化小。气动刹车的刹车力很难控制均匀,变化大,引起张力变化。看来是这个刹车的问题。
当然气动刹车要搞好也有办法,要用调压控制阀,控制系统代价高了,简单的控制不好。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这种设备,用的是三菱的磁粉,用了N年效果不错。用气动是无法达到自动跟踪的。

楼主:
这个气动是调压阀自动跟踪的,但好像效果不好。不知道是调压阀不好还是气动刹车本身的性能限制了的。如果是气动本身的限制,估计还是要改成磁粉控制的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