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如何解决工控机和西门子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13):
我点连接工控机与西门子PLC(S7-300)在线时,出现以下的提示“组态的硬件接口正在被另一个程序包所使用。关闭所有的应用程序并重启你的程序包”,但我的电脑只打开了STEP7的管理器,并没有其它关于S7的应用程序包。重启电脑也解决不了。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PLC和工控机是如何连接的是MPI通讯线还是5611卡?是否是驱动程序没装好或是你自己的上位程序调用了端口。建议重装驱动程序。

楼主:
是5611卡,已经换了另外的插槽,重新装载了驱动,还是出现老问题

网友B:
1. 通讯端口设置需选择CP5611
2. 用STEP7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