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D DD马达

楼主(2012-01-13):
请问下 CCLINK 式样的DD马达 怎么通过PLC控制它的旋转角度?

网友A:
引用楼主qq593859538于2012-01-13 13:44发表的 CKD DD马达 :
请问下 CCLINK 式样的DD马达 怎么通过PLC控制它的旋转角度?
兄弟,先看看手冊吧,這個DD馬達通過專用的軟體先將你要的位置寫入到驅動器,然後通過PLC來控制到那個地方

楼主:
我知道 我就是想怎么样才能通过PLC将角度写进 CKD 自带的那个 软件里面去,比如我在触摸屏上输入多少度 ,马达就转多少度
我现在想的到的就只能多写几个角度不同的NC 程序,但是这样缺陷太大
斑竹
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