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3):
我这有款触摸屏型号:MT6056iv,我在EB500和EB8000软件里都没找到此型号.请问此款触摸屏用那种版本的软件? USB接口的驱动程序哪里有?

网友A:
用EB8000版軟件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楼主:
上传和下载怎么还要设置IP地址和密码。太麻烦。搞了一下午还没搞好。用过这款的专家,请给说说怎么上传和下载程序?

网友B:
只用过MT6056i  那个是用USB上传下载的……

另外也请问下MT6056i 右下角的图标怎么取消掉啊

网友C:
MT6056i 右下角的图标怎么取消掉?系統設置裡設置就行了

网友D:
我用EB8000里的Easy Builder 8000,HIM机型选:MT6000/8000 i Series

楼主:
我没有USB通讯线,触摸屏下方不是另外还有两个COM1(RS232)/COM2(RS232)和COM3(RS232)/COM3(RS485)这个不能用吗? 但软件里只有以太网和USB两个选择.是不是我无法传程序了?请问各位专家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谢谢!

网友D:
没试过,应该能用。我只用USB线。

网友E:
威伦I系列,编程通讯只能用USB的。
USB接口要驱动程序吗?是不是专用传送线?

楼主:
USB接口要驱动程序吗? 我没有传送线.找了一条像机的传送线,不能用.提示没屏接口的驱动.是此传送线不行呢?还是要驱动程序?我还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