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维纶触摸屏EB8000右下角的小图标怎么取消掉啊

楼主(2012-01-13):
请教下维纶触摸屏EB8000右下角的小图标怎么取消掉啊
jxh668

网友A:
软件下载前设定不显示
下载积分:+2(庞树恒) 热心助人 系统参数设置 ..

网友B:
右下角好像取消不掉吧!

网友C:
在哪设定呢,我也不知道

网友D:
在这里设置
下载积分:+1(kaige6350553)
下载积分:+3(sky072154)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庞树恒) 热心助人

网友E:
没用过这种触摸屏帮不到你但是我们公司有使用这种我还没软件呢

网友F:
可将屏背后DIP开关的第二个拨至ON的位置.也关闭系统工具条.楼上的是软件设置取消方法.

网友G:
5 楼讲的对。

网友H: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