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不上人機介面

楼主(2012-01-14):
請問前輩
三鄰的gtd3 我按裝好了
為什麼連不上人機介面
使用usb 對usb
請教一下感恩

网友A:
上电,电脑会弹出发现新硬件的弹窗,安装USB驱动,驱动路径在你的安装的软件内。在联机通讯设置里面,选择USB就可以了。

网友B:
驱动问题吧!!!!!!!

楼主:
謝謝前輩~
晚輩會好好努力加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