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4):
常看到电动伸缩门地面上有一排磁柱埋入地面,这些磁柱主要作用是做什么的?难道是为了校直门的走向?它又是怎么校直的?如果走歪了,难道电机还能拐弯吗?

网友A:
j接近开关吧
wananjushi

网友B:
那是作为限位的位置使用的,移动门里面有磁性接近开关的。一般是减速限位,停止限位或者极限停止限位。伸缩
门是顺着路轨移动的。

网友C:
没错,那是用来让门走直线用的。因为驱动是用双电机来驱动的,如果那边的磁控开关闭合,那就相应的马达停一会儿,这样就能让门走回正常路线

网友D:
不懂,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E:
磁接近开关
互相学习

网友F(2012-03-20):
磁簧管开关,可用交直流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是作为限位的位置使用的,移动门里面有磁性接近开关的。一般是减速限位,停止限位或者极限停止限位。伸缩
门是顺着路轨移动的。

网友H:
电动门限位用的,在电机下面有2个干簧管,到位就停门

网友I:
3楼说的对  是让电动门校直用的  两边轮子是有两个电机分别控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3楼说的对  是让电动门校直用的  两边轮子是有两个电机分别控制的

  ???????弄过这个门没有?我接触到的都是起行程开关用的。

网友J:
二楼说的好

网友K:
电动门上有一个圆形接近开关,限位用的!

网友H:
那个圆杆里面的不是接近开关,是干簧管,

网友L:
3楼的事正解,2楼的是导轨的那种,楼主的应该是无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