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字体

楼主(2012-01-14):
怎样改写MD306的文本显示器字体,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306没用过,204用失量文本字体就可以改吧,应该差不了多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6没用过,204用失量文本字体就可以改吧,应该差不了多远吧
你好,首先谢谢你,什么是矢量字体,怎么设置,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