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原装模块与惠朋的模块能否在同一支架上并存

楼主(2012-01-14):
在西门子S7-300 CPU 315-2DP 的从站支架中,不能插入西门子的数字里输出模块,定贷号:6ES7 SM322 1BL00-0AA0的数字里输出模块。原支架中的模块是惠朋的,定贷号:VIPA 321-1BL00 32 DE及VIPA 322-1BL00 32 DA,原支架中已有6个模块。这两种型号的模块是否可以在同一支架中并存呢?

网友A:
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在硬件组态里不能插不入,后来使用复制粘贴这一功能可以插入了,可惜只能复制惠朋的型号:VIPA 322-1BL00 32 DA(本该是输入西门子的型号:6ES7 SM322 1BL00-0AA0),这样虽然也能工作,但模块块上的四个电源指示灯没有亮(模块的32个输出指示灯在输出时是亮的),我确认线并没有接错,是什么原因造成灯没有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