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2-01-15):
台达变频器VFD-B密码丢失。无法修改参数,输入57522也不行。无法恢复出厂值。求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试一下33582看,如果不行就换空白EEPROM芯片,恢复出厂设置。
下载积分:+1(庞树恒) 感谢分享

网友B:
收藏了,谢谢
不断向前

楼主:
谢谢各位。已搞定
台达变频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