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这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01-15):
第八步不知道怎样写,
先谢了!

网友A:
LD>= C235 K10 SET Y011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 ldd>= c235 k10 set y11 吧 ?
这个应该是32位的数据

网友C:
C235计数器大于等于10就置Y011 ON

QQ:84818626

网友D:
2楼说的对

网友E:
2楼的对

网友F(2012-02-14):
自己试下不就知道了 大于 等于符合不会?
我

网友G:
5楼说的对

网友H:
ldd>= c235 k10 set y10

网友I:
这楼主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不知道在电脑上怎么输入这条指令;第二,不知道这条指令的含义,发言完毕

网友J:
DLD>= C235 K10
SET Y11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