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Z脉冲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1-16):
增量式伺服Z相脉冲找原点,Z脉冲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绝对位置的存在...无论第一次感测到近点信号和第2次第三次感测到的位置略有不同 只要在一圈的范围内(无论是80°还是100°) 那么都会转到我想控制的Z脉冲位置?

网友A:
Z相脉冲相当于编码器回转一圈当中的一个机械原点。结合外部的原点开关,可以使增量伺服电机的机械回原点,也可以精确到一个编码器的分辨率。
下载积分:+1(a8897044)
爱拼才会赢

网友B:
楼上正解
爱拼才会赢 .

网友C:
Z相脉冲相当于编码器回转一圈当中的一个机械原点
wananjushi

网友D:
引用 网友C:
Z相脉冲相当于编码器回转一圈当中的一个机械原点
正解。

楼主:
也就是说不论进点开关的微小误差造成每次回原点离Z相脉冲这个机械原点有微小误差 依然能是准确的会原点 因为Z脉冲是固定的位置?比如说第一次离Z脉冲这个机械原点2个丝 下一次是离它3个丝 但是回原点的位置依然是固定的 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