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6):
伺服对应的端子
可以同时分别用电位器实现伺服电机调速,用PLC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实现定位吗?要是这样的话,伺服驱动器是不是要设置成“速度+定位”模式?把电位器的值变化转化为数字量,这样的话,电位器要接到PLC模拟量输入通道。当电位器输出为0V时,停止运转 ,当输出为0至+10V之间,正转调速 ,当输出为0至-10V之间,反转 调速。电位器接到伺服驱动器-10v—+ 10v的端口,同时驱动器要进行设置?伺服驱动器对应的端子要求的电压是(-10v—+ 10v)需要外部提供,这个电压一般怎么处理得到?哪里去弄-10V的信号?可以用PLC模拟输出通道提供的(-10v—+ 10v)?感觉怪怪的,没想明白,哪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1: 伺服設定為“速度+定位”模式,不可以同時使用,但可以用開關切換使用,如當使用定位模式時將(0~10V)切開,
2:正反轉可以加一個開關切換使用伺服 I/O 要接:1啟動 2正轉或反轉(所以開關切換)
3:如PDF檔,就可以用PLC內24V降為10V而 (-10V~+10V)只需將 "+"   "-"  切換(開關切換)即可,建議用伺服 I/O 做正反轉,不要用  -10V~+10V的方式
附件: MR-J2S-A簡體.pdf (178 K) 下载次数:84

网友B:
可以加一直流电源吗
wananjushi

网友C:
电位器伺服调速这个我搞过,正负10V电压也没问题,用继电器触点做切换,但要提醒的是千万别用正负10V电压输出的直流开关电源,我就被这玩意给坑苦了,原因是+10V和-10V两个电压不会绝对一致,比方说+电压侧实际输出可能是10.1V,-电压侧只有9.9V,这两者之差0.2V对于伺服电机的转速来说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还有另外一个,你用模拟量电压输入会出现零漂的现象,这个可以用零速钳位功能解决。

网友D:
对于精度高的设备来说 这个不适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精度高的设备来说 这个不适用了

精度高就不会用速度模式了

网友F:
上位机速度好的话,用扭矩模式的闭环是最合适的。

网友G:
所说的功能可以在PLC里面实现这样的功能,脉冲输出不是有脉冲频率这个参数可以设置吗,改变这个数字不就改变速度吗,只要把电位器的值读到PLC里面就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电位器调速,脉冲定位,还可以把电位器去掉,用按钮就可以实现调速,只是看你实际应用。

QQ:84818626

网友H:
好像可以用电位器控制哦

网友I:
支持7楼的方法